请问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8-19):
提示编译错误,是什么错误啊,我看不出来啊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580&uk=3775382134
程序我放在了百度网盘里,名字是程序3

网友A:
看你中断程序里有什么??
改变思维。

网友B:
没什么难查的,根据提示,就二错误,一是全局变量引用时,大小写不分,就是那"OUT1" ,应用大写,你用了小写.二是中断程序中,调用了子程序 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