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740矢量控制的零速控制问题?

楼主(2012-08-19):
在矢量控制模式下,通过转矩控制,使电机正向运行,想通过制动转矩来使电机经过零速停止下来,但是每一次电机停止下来马上又开始反向运行……有没有大侠有合理的处理方法,研究了好几天了,就是没有什么进展……前辈指点……

网友A:
考虑励磁锁定功能

楼主:
在相应参数中没有发现有什么励磁锁定呀……

网友B:
就是直流制动,频率、时间(锁定)、电压

楼主:
想通过反向转矩来进行制动,但是每次制动后电机又会反转,怎么才能让电机不反转……

网友B:
看不懂吗?

楼主:
(矢量控制)关键是不采用直流制动,想通过反向转矩来制动,已达到零速控制,但是每次都反转……

网友C:
制动时间放长看看

楼主:
由于目前没有加负载,因此在我调节时间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