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西门子S7-200一个输入点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19):
编写了一个程序,举一个例子吧,比如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电灯泡。I0.0用的是常开触点,在程序中也是常开的,只有I0.0接通后Q0.0才能接通,当我下载到PLC后发现在I0.0在我没有按下按钮的时候Q0.0居然是接通的。然后我用电脑在线监测,发现在i0.0也是接通的,并且下角带了个锁,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这个输入I0.0这个点坏了还是我误操作的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强制ON了,取消就行

网友B:
取消所有强制

网友C:
在软件里强制了这一点,取消所有强制就行了。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取消强制啊,还望再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B:
联机后,点调试——取消全部强制

网友D:
你有没有写解除输入信号

网友E:
是你的软件里把这个输入口强制了

网友F:
取消强制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