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相对定位drvi指令问题

楼主(2012-08-19):
各位师傅好,请问drvi指令在程序中的使用次数有限制吗,谢谢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有的··还是先看看手册吧··上面都有的

网友B:
这也是三菱软件系统的一个弊病!

网友C:
可以给脉冲数,频率,设置数据寄存器,通过几个公共的DRVI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