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 PLC上电后指示灯全不亮

楼主(2012-08-19):
三菱PLC上电后灯全不亮,有可能是什么坏掉了。电源板我拆开了,保险丝坏掉了,换上一个通电还是不亮,小弟不懂电子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坏掉了,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检查外部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烧了。如果不慬电子技术,最好请人来修,以免把故障扩大了。

楼主:
PLC只有电源线其他的线没有,灯还是全部不亮

网友C:
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就是plc的保险丝断了

网友D:
先测试PLC的输入电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PLC有问题了,PLC有问题最好是退给供应商维修或者更换。

楼主:
保险丝是坏掉了,换上去一个还是不亮,电源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有的.
zsh340

网友E:
故障有可能还是出在PLC的电源部份?楼主可以把PLC原来的电源拆掉,外接DC24V或是5V进去试试。

网友F:
电源板坏了, 修下或者买个板换上试试看看别的有没有损坏的/
可以寄到我处测试维修下。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G:
查一查负载有短路现象无

网友H:
PLC内开关电源坏了。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FX2N开关电源图纸那位前辈有,传我一份谢谢.
liangkunz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