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
一个三菱FX1N-40MR  ,加了7个扩展 分别是2N-8EX      2N-16EX       2N-16EY      2N-16EY     2N-8EY      2N-16EX     2N-16EX  我要改造设备需要增加IO点 加了一个FX0N-8ER  我把X写成X110  Y写成Y70  可以为什么不好用.
提问如下::
1,我记得三菱PLC扩展是把X放在Y的前面.为什么他这么连也好用.还是我记错了????
2.FX1N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输入输出不超过128点.为什么我接的不好用????

网友A:
扩展模块.好像是只能扩展同类或下级的模块吧
FX2N扩展FX2N-8EX FX2N-8EY 或者FX2N扩展FX0N-8EX FX0N-8EY另外你扩展的模块数量是不是太多,消耗的电流是不是太大

网友B: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模块呢,你不会用一个大模块吗?

网友C:
FX1N的PLC只能连接2个扩展模块,手册上是有的
你仔细看看或打三菱客服电话
zsh340

网友D:
楼主你仔细看看FX1N的硬件配置手册吧、、、、、、

楼主:
回复2,3楼的 ,模块是原来设备就加的7个.3楼说的我看见过.但人家加了7个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