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网线通信不上

楼主(2012-08-20):
电脑上的IP 地址及300软件上的IP地址我会设置,
下面图也通信正常
ISO通信测试正常 TCP/IP SR状态测试通过

楼主:
MAC地址浏览不显示相关MAC信息,我不知是那个进程被关闭了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的重做了以后就好了
制药行业自动化工程师 烟台地区
CSV计算机化验证、数据完整性验证
GMP、GAMP、FDA 21 CFR Part11
MES/SCADA/DCS/PLC/HMI/IPC
联系Q827984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