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高人

楼主(2012-08-20):
我们单相220V的电源可以用象日本、美国的双相220V吗,如接触器、变频器、仪表等。象我们这边线圈220V接触器到美国可以接双相220V吗请解答。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你可以查下相关资料,按照国际标准。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虽然电压一样,可是频率国外有些是60hz的,所以就不可以的

网友C:
不能
,频率是不同的

网友D:
三相220任接其中两相就可以了,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管他神马电器,只要是220就可以

网友E:
可以用的
QQ540940771

网友F:
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就说不出来了

网友G:
不能的,必须频率一致

网友H:
贵东西就不试了,灯泡是可以的

网友I:
这样可以使用的,我们的设备一直是这样用的,3相220,直接取出两根线,至于频率50,60 没关系的

网友J:
可以用的,我这里前段时间久出的美国,没有问题

网友K:
他们是三相110加零线,两条相线就是220V用,一条相线和一条零就是110V用。

网友K:
我们这边线圈220V接触器到美国能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龙芯

网友L:
没事的放心用吧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M:
理论来讲,现在的主流一些的电器都支持50HZ/60HZ,频率是一定要考虑的,但是兼容两种频率的也是普遍存在的,多注意一下,电压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N:
可以用但还要看电源频率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