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smart 700屏是用什么软件组态的,是WinccFlexible_CHINA_2008_SP3吗?我是有ppi电缆的,主要问题这个软件如何与smart 700屏连上,下载和上载程序?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你安装好的软件和通讯线,编辑用户程序并通过,将屏设置在传送状态,按设置下载程序。

网友B:
步骤如下:
1. 在组态 PC 上,从 WinCC flexible 的“项目”>“传送”菜单中选择“传送设置”命令。
“选择设备进行传送”对话框将会打开。
2. 在该对话框的左侧区域选择 HMI 设备。
3. 选择 HMI 设备和组态 PC 之间的互连类型。
设置连接参数。
4. 在该对话框的右侧区域设置传送参数。
5. 在 WinCC flexible 中选择“传送”启动传送。
组态 PC 会检查与 HMI 设备的连接。于是将项目传送到 HMI 设备。如果连接不可用或被中断,组态
PC 上会显示错误消息。

网友B:
备份步骤
步骤如下:
1. 在组态 PC 上,从 WinCC flexible 的“项目”>“传送”菜单中选择“通讯设置”命令。
“通讯设置”对话框打开。
2. 选择 HMI 设备的类型。
3. 选择 HMI 设备和组态 PC 之间的连接类型。
设置连接参数。
4. 单击“OK”,关闭对话框。
5. 在 WinCC flexible 的“项目”>“传送”菜单中选择“备份”命令。
“备份设置”对话框打开。
6. 选择要进行备份的数据。
7. 选择“*.psb”备份文件的目标文件夹及文件名。
8. 在 HMI 设备上设置“Transfer”模式。
9. 单击“确定”,启动组态 PC 上 WinCC flexible 中的备份操作。
10. 按照 WinCC flexible 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打开一个状态视图,指示操作的进度。
结果
备份完成后系统将输出一条消息。
此时已将相关数据备份到组态 PC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