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三菱A1SCPU吗?

楼主(2012-08-20):
有人用过三菱A1SCPU吗?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Q (中文版)与A1SCPU通讯,不管用SC-09还是用USB-SC09通讯,总是连不上!!
有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迷津!
谢谢先!!!

网友A:
都可以通信的…是不是端口设置不对…

网友B:
是不是通讯口给人做了手脚啊!

网友C:
可以使用的,选择类型是A1SH吗?查一下电脑管理用的是哪一个端口

楼主:
回2楼:我也是给人帮忙,是从国外进来的二手设备上带的A1SCPU。
PLC系列:ACPU
PLC类型:A0J2H (这里没有A1S根据从三菱官网下载的手册选了,选A1SH也没有用)
用SC-09电缆,在PC I/F 选9600 bps,COM1
在PLC I/F 模块详细设置,CPU模式:ACPU,使用MAC / MTA 透明模式。
你说“是不是通讯口给人做了手脚啊!”,我不知道会否如此。主要是我手边没有保证可用的A1SCPU可以对比参考!!

网友D:
A系列的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