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FR—A740矢量控制的编码器旋向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在说明书里面有个参数是设置编码器得旋向的,难道是每次正转的时候设置一下,想要反转的时候再设置一下吗?感觉有点麻烦……求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调整变频器输出方向与编码器反馈方向一致时用的。。。。不一致时就改一下这个参数。。不用去换线。。。。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