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系统软原件M178在PLC中没有触发程序

楼主(2012-08-20):
各位大侠:在我的PLC\中,有几个M178-M220的软原件没有触发,是不是在触摸屏(F940GOT)中触发呢?牵扯设备故障问题,求教。不理解触摸屏中有没有触发M原件的功能,看了触摸屏的程序也没有发现,请赐教。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
在PLC中,M178~M220 没有ON过? 如果没有,看看这些点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输出,那应该是触摸屏里输出的。
看触摸屏程序,应该能找到这几个点的,如果没有,那也可能是编写程序的人调试时候用的。
最好把PLC和触摸屏程序发上来,不然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