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CC-LINK与机器人通信?

楼主(2012-08-20):
求助三菱CC-LINK与机器人通信?
主站如何得到从站的相关的变量信息?从站需要协议之类的东东不?
没有用过CC-LINK悲催啊!

网友A:
求高手出现

网友B:
接过线,至于通讯的话,我当时接的485的那种,应该和其他通讯一样吧

网友C:
CC- Link还是要用专用的模块吧,像西门子的Profibus有的机器人开发了专门的DP从站模块就可以直接总线通讯,不知道你的机器人是还有兼容CC-Link的专用模块。

网友D:
你这问题太宽,无法回答。要么附上说明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你用什么公司的机械手
不说明这个,谁能回答你了,

网友F:
如果用CC-Link的话,需要在主站模块中设定一些参数,从站模块上要设定站号和通信频率等信息.
主站模块的设定:GPPW中"参数"下面的"网络参数设定"里面来设定主站的一些信息.
具体可以参见说明书,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把你的配置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设置.
关于机器人那一块,我想会有专门的说明书来说明哪个点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