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 上电没反应?

楼主(2012-08-20):
小弟,第一次接触Q系列,硬件配置好后,上电,电源模块有点,输入模块的输入点也有反应,但PCU上指示灯不亮,而且不能通讯,望各位高手指点!用的通讯线为:QC30R2,这跟线是不是既可以跟电脑连接也可以跟GOT 1000通讯?

网友A:
CPU的拨码开关是否在STOP位置?

网友B:
有没有错误显示?

网友C:
1.查资料
2.在线监控
3.打电话问三菱客服

网友D:
检查通讯线和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