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三菱FX2N-48MB报警灯亮PROG.E

楼主(2012-08-20):
以前的一块新的PLC开箱后就没碰过,只是拆走电源板,后来有买了一块电源板装上后就出现了一下情况:
上电后电源POWER灯亮,运行灯不亮。
用GX软件联机,通信测试显示通信成功,而PLC类型栏里却显示FX1
读取后没有程序
输入点短接后灯亮
那位大侠可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RUN STOP 有没有到RUN位置?

网友B:
PLC上插通讯线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小开关,可以选择停止STOP和运行RUN.下载和读取程序时,选择STOP,完成后选择RUN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