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智能控制柜接线图

楼主(2012-08-20):
我的意思是怎么看懂接线图,然后按照接线图接线,智能柜,有PLC,本人做维修,电气方面一般,按照图纸接线难吗?好学吗?有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A:
理清楚一些文字符号的含义、线路的走向,看各端子是如何互联的;
可以阅读图纸上的有关说明,先从某一根线开始,结合维修时查线的经验,应当慢慢就可以看懂了。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人!

网友B:
我看一点相关的电路图并且按图接几个电柜就能理解了

网友C:
我们的电柜都是顺线找的,嘿嘿

网友D:
边看边在电路图上标线号,先单根线,单元电路

网友E:
很简单的,我以前接了两年线呢

网友F:
先看原理图,再看线号走向,多看几次。

网友G:
有PLC的光看懂电路图也没有的,电机不转光靠查线是不行的,有好多都是满足一定的条件后才运转,我们一般都是先监控梯形图,完了才查线

网友H:
我配盘都不看接线图的,只看原理图就ok了,接线图就是长手就会干的活
QQ540940771

网友I:
不管是不智能控制的,按图接线就OK,很简单的!

网友J:
东西以来谁也看不懂的,都是要看图的啦
学海无涯。
jxh668

网友K:
女工都会接线

网友L:
请不要考虑走捷径的想法。
首先搞明白基本回路的接线,将整个大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小系统(单元)然后按主回路,控制信号回路,输入、输出端子等一一连接。最好是按区域接线,这样不容易搞混线路。
当然电气控制单元种类很多,必须搞明白相关基本接线图,多看看相关使用手册。还有需要学习电气控制的电磁干扰原因及预防措施。
总之,慢慢来,不着急,争取成功率。

网友M:
看懂接线图不难,只要知道用电器(负载),比如交流接触器为KM和线路好。这在学习PLC中的外围硬件接线都有的,一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理清楚一些文字符号的含义、线路的走向,看各端子是如何互联的;
    可以阅读图纸上的有关说明,先从某一根线开始,结合维修时查线的经验,应当慢慢就可以看懂了。

莫工真是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