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各位同仁:
     1.求工业燃烧器工作原理及故障维修 品牌:MAXON(麦克森)   Weishoupt(威索)   别的品牌也可以,最好详细的。
            MENZEL是哪家品牌的?
     2.再问下各位有没燃气灶 的 维修知识
   拜托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百德

网友B:
1楼的兄弟有百德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C:
我有威索的说明书,我们公司的燃烧器是油气两用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解决,说明书不是电子版的,上传不了。

楼主:
请教 三楼
    总是点不着火
    都有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D:
检查风门,油压,及喷射出油雾状,还有高压点火!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有好几个,也没有什么啊,就是风门,点火线圈什么的啊

网友F:
就是点火呀,喷雾呀什么的

网友C:
你可以检查一下点火电极火花强弱和位置,有没有积炭或油污,油嘴雾化怎样,点火风门大小。

网友C:
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方法,我用过,就是把喷油嘴和点火电极那一套拿到燃烧器外面点火看一下,需要两个人配合,这样做什么问题一目了然,打开检修口盖子,里面有一颗M6的螺丝松开,油嘴那套就可以取出,点火时一手拿油嘴那套(记住不要对着易燃物,对着空阔的地方),一点着火立马让另一人关掉,正常光敏管检不到火焰会自动关掉的,另一手把检修盖盖上用手扶着,要不会风压报警的,此方法容易找出问题,具有危险性,注意安全。此方法如果拔掉点火电极的高压线,可以检查喷油嘴雾化怎样,如果拆掉喷油嘴主电磁阀线圈,可以检查点火强弱问题。祝你好运!
  • 下载积分:+3(zhangdingye) 我们烧的是燃气 不是油& ..

网友G:
    1,看油嘴是异物堵了不,油压正常不  2.高压打火不,电极脏不,电极距离适当不
  • 下载积分:+1(zhangding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