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有哪位高手知道IAI的电缸移动每个段位的信号,如何给PLC?时间紧急,恳请各位高手支招。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用CCD画像镜头拍照产品,产品是靠电缸传送的,传送到指定位置后,需要移动一个相对值,这个相对值需要移动6次,请问这六次的相对值信号如何传给PLC?

网友A:
6段装6个SENSOR
这个不现实啊,我想通过程序上实现

网友A:
你是不是圣哥班公司的

网友B:
楼上这位是珠海的吗?,难道只有他们公司才可以用IAI的电缸吗?
楼主最好说明你的IAI的电缸型号,最好附上IAI相应的PDF文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是珠海的吗?,难道只有他们公司才可以用IAI的电缸吗?
楼主最好说明你的IAI的电缸型号,最好附上IAI相应的PDF文件,你也可以参考我发过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0390.html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D:
首先你应该把IAI完整型号发上来,要不不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位置完成信号

网友F:
我也是来学习一下的!!!
学海无涯。

网友G:
IAI是脉冲型的是程序里面做信号的~~~!!I/O型就是驱动输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