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麻烦,请教各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楼主(2012-08-20):
描述:正面图片
图片上是一个电源内部整流模块上串接的一个类似保险的东西,现在烧掉了,用万用表测量,正反都是不通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保险还串一个二极管呢,有什么特殊作用吗?这个是50A 600V 的 。如果我用50A的保险代替可以吗?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高速保险,50A的保险不可代替
下载积分:+3(lcboy1987) 好人!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什么是高速保险呀,加个二极管就能快速熔断吗?那我换个保险,再加个二极管可以吗?加什么样的二极管呢???

网友B:
快熔保险丝一般不能用普通保险丝替代

网友C:
国内普通熔断器一般用 RT 开头表示,
象楼主这种,有个二极管图标的,国内用 RS 开头表示
跟楼上所说一样,是快速保险丝,一般都用在有晶闸管电路中,比如变频器等。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

网友E:
就是个保险丝,不过是快速熔断的,有个二极管符号是说它用在直流电路如可控硅等,并不是说保险里有个二极管。

网友F:
快速熔断型保险

网友G:
快速熔断保险丝,普通保险管不能代替。

网友H: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麻烦,请教各位!

网友I:
图1上有二极管标记,但不是象楼主理解的保险上串二极管哦,它是快熔的标识方法的一种,烧掉的那个是个快速熔断器,通常是用作半导体器件的短路及过载保护,切记图2普通保险管是不能替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保险丝,不过是快速熔断的,有个二极管符号是说它用在直流电路如可控硅等,并不是说保险里有个二极管。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K:
没准人家的照片,就是一个元件,只是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所以,请不要说图2的器件不能代替图1的说法.
下载积分:+3(lcboy1987) 两张图片是一张正面一张 ..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这种保险丝,是一次不小心让变频器主回路连接的制动电阻对地短路时,让变频器输入侧快速熔断器烧断,变频器整流和主回路保险丝却没有事情,后来才知道前面的快速熔断器保护了这个变频器。

网友M:
是速熔断保险丝。

网友N:
是的不能代替的

楼主:
看来只有让老板买新的了!

网友O:
砸开看一下,全明白了

网友P: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Q:
快速熔断器,一般电子电路上主电路用的比较多

网友R:
二极管符号是说它用在直流电路

网友S:
买个进口的快速熔断器,一般保险不行,会烧坏模块的。

网友T:
快熔保险

网友U:
不建议用替代品,拿样品去电子城买一个不就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