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200模拟量输入输出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比如拿235模块来说,它的输入地址分别是,RA A+ A- RB B+ B- RC R+ R- RD R+ R- ,对应的地址是不是AIW0 AIW2 AIW4 AIW6吗? 如果用一个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信号为4-20mA,压力范围为0-10Mpa,把线路接在通道1上(RA A+ A-),编写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模拟量输入为AIW0?上面的图片是自己试着编写的模拟量转换程序,本人是新手,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PLC?
西门子?
没用过,关注中。。。

网友B:
程序写的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其实就是外部的压力值经过压力变送器转换为模拟量模块可以识别的4-20MA电流值,然后模拟量模块把得到的电流值转换为对应比例的数字值,你的程序就是经过计算得到这个比例值,然后直接乘以外部的压力范围值,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压力显示。
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获得这个比例值。

网友C:
程序思路对的,但是整数转到双正数后,比如VW100转VD102可以,往下102转104就不好了,要转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