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X Doveloper8.86版本的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20):
我在工控网下载的8.86版本的三菱软件,为什么我电脑安装后没办法新建,也没办法读取,请教各位能人

网友A:
所有的询问打钩的,都不打就OK了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网友C:
先看安装说明再装就好了,你没看说明
我就是按照安装说明装的啊,可是情况还是一样
QQ540940771

网友D:
完全按站长说的做了,但创建不了,提示说初始化不了,

网友D:
完全按站长说的做了,但创建不了,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估计与系统的版本有关系,重做系统仍然不行,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但是在别的机子上装就没问题。建议用正版专业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F:
装一个云端虚拟软件试试看。

网友A:
晕死,所有的提示都不打钩就行了,我以前装的也是这样

网友G:
装个360卸载,再把注册表里的删除掉,再重新安装

网友D:
无打过一个勾
www.xueplc.com

网友H:
是不是有360软件,卸载重装下,另外 用户名什么的都要英文,最好把 注册表清理下。基本操作下来就没事了

网友I:
自从XP系统出问题后就一直用不了GX Doveloper8.86,现在的Win7系统也是老毛病。重装了N次都没成功。老是提示“初始化失败”。没办法只有改用GX works2。今天看了站长的教的方法,困扰我两年的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重新又装上了。太感谢站长了!
有时间得多回来看看。真的能学到很多。

网友J:
太感谢站长了,终于解决了,装的我泪奔啊.....

网友A:
那你安装环境装了吗,装了的话,可能就是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K:
这种问题未见过。我的也是下载的,安装后就能用。不然,再下一个试试。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L:
站长最棒,OK了

网友M:
这问题我也有过是电脑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