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以无源输入吗

楼主(2012-08-20):
三菱PLC可以无源输入吗,就是把输入端的COM和输入端的X用导线直接连接起来,这样输入端就会有输入信号吗。不是输入端COM和输入端X有24V电压才有信号信号吗。求解

网友A:
看你三菱PLC什么型号

网友B:
FX系列的没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系列的没问题,
FX系列输入点好像也有要外接电源的型号噢

网友D:
输入端的COM就是内部+24V的负端。

网友E:
FX~F2N的好象都可以

网友F:
好像三菱的大部分都是有源输入,欧姆龙的好像可以。。

网友G:
大部分都可以

楼主:
三菱PLC输入端有s/s的,可以选择共阴极或共阳极,如果s/s接电源负极0V,为共阴极,则输入端X接电源正极24V.如果s/s接电源正极,则为共阳极,输入端X接电源负极。输入端没有s/s而有com端子的,只要把com和输入端X短接就可以输入信号了,因为输入端的电源是PLC输入端内部提供的,把com端和输入端的X短接就是把PLC输入端的内部电源接通,形成回路,然后信号就被输入了。

楼主:
三菱PLC输入端有com端子的,一般是有源输入,PLC输入端内部提供电源,不需要外部提供输入电源。只需要把输入com端和输入端X短接就可以使输入端X有信号输入了。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