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请问下各位电子齿轮怎样调,最近一台新设备,丝杆螺距为20MM,伺服为东元JSD15,要求精度为1位小数点,请教各位电子齿轮怎样调,第一次接触伺服

楼主:
发错了,应该是求肋贴的

网友A:
看东元伺服电机手册,首先确定编码器分辨率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

网友B:
1:1       2500个脉冲走一圈
1:2       1250个脉冲走一圈
1:4          625个脉冲走一圈
自己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

你说的2500是2500线,还是分辨率,如果是2500线,伺服驱动上的电子齿轮默认是1:1的话,就是2500个脉冲转一圈,加上你是20mm的丝杠,就是走了20mm,
你也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就能得出距离和脉冲之间的关系,给你截个图你自己算下

  算出来的B是分子,A是分母,在驱动器上设置就OK,图为安川伺服设定方法

例子中算出来的结果是1个脉冲走1um,就是1000个脉冲走1mm,精确到0.1mm,就是100个脉冲,有效解决了小数点后有余数的问题

网友C:
你要的一圈脉冲数/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