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中什么时候词句表不能转换在梯形图来查看?

楼主(2012-08-21):
这是step7中自带的一个程序,fc1,我想问一下它怎么不能转换成梯形图查看呢,哪些情况不能转换成梯形图查看啊?

网友A:
1、使用了梯形图不支持的功能将不能转换为梯形图,如:间接寻址
2、不安梯形图规范写的语句表将不能转换,预知什么叫梯形图规范,请写一段梯形图,然后转化为语句表就知道了。
Good Luck

网友B:
大多数可以互转,有些不能转,试试

网友C:
因为L S5T#4S
这一段是不能转成梯形图的

网友D(2013-06-14):
该学学语句表了
我的网店
http://shop6134663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