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QPLC在程序写入的时候要远程打到stop状态

楼主(2012-08-21):
三菱的QPLC在程序写入的时候要远程打到stop状态,还有就是CPU上的也打在stop状态,是这样吗?对伺服驱动器有啥影响没啊。求指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写程序的时候就会要求说需要远程stop
啊,伺服你只要不动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既可以用CPU上的STOP拨码开关控制,也可以远程用软件控制,还可以选择在运行中写入。

楼主:
有问必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