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我现有个轴大约10Kg 、轴上再带一个圆盘45K 圆周运动,轴是水平安装,现跟具工艺要求可能会转1到20圈离即停车,转速1500以下,还有一个是带动100Kg 的工作平台水平往返运动速度不快,特向同行请教配多大的侍服?要配减速箱吗?要选用带杀车的电机吗?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一个系统型的设计,根据你的具体的需要来选型,如果你的工作台,停电可以转动,就不需要刹车,如果不能转动,就需要刹车。关于减速机,根据的整套需要选型的。你可以选择直驱电机(低速力矩伺服电机),也可以选择伺服+减速机。如果需要咨询更详细的,可以QQ:798998373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可能会选低速电机,我哪个控制就在运转时,减速停车普通的不知道能克服60Kg旋转贯性吗?旋转直径350mm.

网友B:
你加一个行星减速机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减速箱要5000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