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LC的脉冲输出和高数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用PLC的Q0.0脉冲输出口输出脉冲控制伺服,位置控制,现在可能由于打滑(摩擦拖动)所以在终端需加一个增量编码器用于反馈。但我没有这样用过,不知从何下手,具体怎么流程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点还是着重解决“打滑(摩擦拖动)”问题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就是目前无法解决啊,所以想出这个办法的啊,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B:
硬件问题用软件是不好解决的,你用编码器的话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网友C:
这个机械设计师是个SB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SB机械设计师!
机械搞不好还怪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