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传感器 输出不稳

楼主(2012-08-21):
包装纸 收放卷 要实现计米工程 我用色标传感器检测色标 PLC计算 走了多少米 但是在速度慢的时候 色标传感器 貌似输出信号像脉冲似的 很不准 不知道怎么调节

网友A:
色标品牌是什么?建议使用SICK色标传感器,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网友B:
传感器的速度不够,还是你控制器的速度不够

楼主:
我使用的是SICK的NT6色标传感器 PLC使用的高速计数啊

网友C:
可不可以,改用一个计码器,就比较稳定了。

网友D:
这也太奢侈了,普通的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色标传感器有时出现错误现象。建议使用编码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