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STEP7中程序看不懂,
第一张图是调用FB12吧?
第二张图是F1求助,看不懂啊。
FB12块中IN 和OUT什么关系?

楼主:
上边的图看不了啊,发附件了

楼主: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FB12是自己编写的程序块!然后在调用FB12

网友B:
你打开fb12功能块,这个是打不开的,这个是用户自己做的功能块,在编辑器管理界面中打开。
看内部fb12中是如何进行,其中有 5个输入、3个输出。
[删除]
哦,FB12中确实用到了IN 和OUT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在这里不定义IN和OUT 在FB12程序里直接写地址也行?他这样写只是为了在FB12编程中便于编写(直接写IN和OUT就行)?
图中有“ #IN1"和 ”#OUT5"
如果前边没定义IN和OUT 我可不可以直接写M12.4和DB201.DBX1?您说的是这意思不?

楼主:
哦,FB12中确实用到了IN 和OUT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在这里不定义IN和OUT 在FB12程序里直接写地址也行?他这样写只是为了在FB12编程中便于编写(直接写IN和OUT就行)?
图中有“ #IN1"和 ”#OUT5"
如果前边没定义IN和OUT 我可不可以直接写M12.4和DB201.DBX1?您说的是这意思不?

网友C:
功能快就是封装好的程序,,类似555芯片,内部回路是固定的,只要控制相应的管脚就行了

网友D:
快调用!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是的。比如一个系统中用到10台电机需要星-三角启动,如果不用这个功能块,你岂不需要编写10个星-三角程序。采用这种方式,只要编一个功能块,然后按要求调用10个功能块,每个功能块按各自的地址直接填入各自的管脚。
西门子比较常用的像模拟量输入、输出fc105、fc106功能,不是也同样使用只要填入不同的数值,重复调用,比较方便。
还有个问题,那个帮助看不懂啊,说的什么意思,重要吗?就是CALL-FB那个。

网友B:
Call   FB*,DB*          //这个语句的意思是调用功能块,其中数据寄存在DB*中。
就是要用FB*的意思。具体内容与上面说明一样,内容在具体的FB*里面。
感谢!明白了

网友E:
这个FB12是自己编辑的功能块,应该是用来重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