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有时上电电机就转动问题

楼主(2012-08-21):
小弟厂里有一台三菱伺服,有时开机一上电,工作台就后退很长一段距离,有时又不这样,请问有哪些方面的原因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每次开机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想不明白,等待高手

网友B:
一,外部条件触动了。二,程序编写不完善。
朝花夕拾

网友C:
程序编写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程序可能错了,还是是不是接点短接了

网友E:
是驱动器主板的问题,碰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F:
有可能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G(2012-10-21):
是不是每次开机都退回到同一位置,是的话,是回原点,是正常的;不是的话,是控制程序或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H:
能不能监控一下程序,看是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