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三菱FX系列485-BD模块接线说明

楼主(2012-08-21):
众所周知,
三菱FX系列485-BD模块是属于4线制的(如下图的FX2N-485-BD);即有RDA、 RDB、SDA、SDB 对于它跟三菱本品牌的设备在此不做说明。而我们常见的设备都是2线制的(+、-或A、B定义),这可能就有人问了是不是他们就没法通信了,其实它产的接线也是很简单,把发送SDA和接收RDA接起来接到你设备的A(+) 发送的SDB和接收RDB接起来接到你设备的B(-)
蓝景自动化

网友A:
台达变频器485就是2线制的。可按楼主方法接

网友B:
FX2N-485-BD发送信号与接收信号,它的发送信号会回到接收线上,因此接收置位标志可能会产生多次,大家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