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台达SA系列PLC与ASD-B2伺服驱动器通讯示例

楼主(2012-08-21):
本文主要介绍台达MODBUS指令 16位及32位用法
.
实验对象:PLC:台达DVP12SA 伺服:台达ASD-B2系列伺服.
B2伺服驱动器通信参数设置如下:
P3-00 0002 站2
P3-01 0033 波特率38400
P3-02 0011 通信协议
1:7,E,1(MODBUS,ASCII)
P3-05 0000
RS-232 标准MODBUS 通讯
说明MODWR只能用于16位的数据写入或读取,而MODRW可用于16位及32位资料写入或读出;可能你会问能不能先把32位资料的高低位拆开了再用MODWR写参数,答案是不行的,伺服会出现AL019 串行通讯异常报警(此前就因为用此办法兜了个大弯
)
示例程式下载
蓝景自动化

网友A:
这个顶一下,

网友B:
顶一下
小磊

网友C:
伺服是一个高速设备,modbus是一个低速度通信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