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应用技巧介绍

楼主(2012-08-21):
1.当前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
7.2版,动画按钮构件元件的外形不能选择透明色,否则触摸屏会出现死机现象!
这一问题,会在新7.5版本中的软件解决
。
2.用这触摸屏,你有没有出现过切换画面特别慢,可能会有1S钟的延时,其实这我们是可以能过软件
本身设置
或使添加元件图片尽量小来优化,下图是通过组态软件本身来优化,工作台-->主控窗口-->系统属-性-->内存属性中把你想要加快显示的窗口添加到右边的装入内存窗口中,这些你就会发现切换速度快了很多。
蓝景自动化

网友A:
我也一直感觉屏切换速度比较比较慢,原来是软件可以优化的,学习了。不知道7.5版的软件那可以下载,昆仑通态官网没看到的?

网友B:
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很烂,动画按钮构件元件还容易丢失画面,有时整个窗口画面丢失,我的一个工程中切换到一个窗口时要3秒钟以上,装在内存窗口也没有用,是屏的处理器底,想用报警条显示提示信息,怎么也搞不成透明,正常时把画面挡住多难看,至今也没有解决。

网友C:
楼上的那是你不会用,在屏里面通态是目前最灵活的

网友D(2012-12-07):
7.2和7.5的只支持特定型号的屏,不如6.8好用,要是1262H,就只能用6.8.要是1262Hi就只能用7.5.要是7062系列用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