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请问下T39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吗,程序的截图如下

网友A:
什么状况?
光看这个实数传送不能作为t39定时器的启动条件,就是说一开始就计时开始。你要把段程序都截下来,让人家看整个网段的。

楼主:
明白了 你说这个实数传送不能做为T39的启动条件。那我换个方法

网友A:
你可以用数值比较啊,当数值大于或者等于时激活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