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三菱程序嵌套问题,求热心人!

楼主(2012-08-21):
上面有一段我简写的三菱的程序脉络, 把我搞得挺乱的 请大家帮帮我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执行是怎么个执行法 调用的顺序是什么。注解:P1 P2 P3 是互锁的三个子程序 只执行其中一个 P4每次都执行 求解

楼主:
是不是有多个主程序 多个主程序之间是用什么分割的 是FEND吗 还是RET可不可以公用啊

网友A:
看不太明白!!最好在P里面写点程序进去也许好理解些!!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RET是子程序返回。FEND是子程序结束。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程序太多我就没写,省略号就是程序挺多的 我想知道 主程序调子程序时候 FEND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应该是P1是每次多执行,P2 P3 P4是带互锁的吧!!!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其实此程序楼主完全可以参考一下使用手册里面的事例!!!那里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在!!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应该是P1是每次多执行,P2 P3 P4是带互锁的吧!!!
谢谢您 确实是P1 P2 P3互锁 P4执行 您说的FEND是子程序结束 那么RET和FEND是成对出现的吗

网友B:
执行FEND指令后,程序指针将会指到0(相当于END,FEND指令在程序中可以多次出现,END指令只出现一次,即最后);执行RET指令后,程序指针会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条指令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