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求助物流设备回流口两天汇流线汇流程序实例,三菱Q系列,

网友A:
就这一句话,错2字呢? 让人看的费劲死了
假设一个移行机,1线2线合流,哪个先到哪个先出,也就是控制移行机去先到的一侧。
  • 下载积分:+1(矽能工控)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天剑流星)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就简单的写下你想要的,其他一些动作就不多说了。

网友B:
    Q  系列有专用的先入先出指令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1(天剑流星)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  系列有专用的先入先出指令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先入先出和先到先走  是不一样的。
    “先入先出”好比排队上车,然后再根据这个先后顺序下车。
    “先到先走”也是排队上车,但是下的时候,谁先靠着车门,谁先下。

网友C:
    事有先後不過還是要互鎖一下對方動作這樣比較不會出問題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小弟受教了!

网友D(2022-11-03):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句话,错2字呢? 让人看的费劲死了
    假设一个移行机,1线2线合流,哪个先到哪个先出,也就是控制移行机去先到的一侧。

    X3是不是应该用下降沿触发!?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Q  系列有专用的先入先出指令的,查下手册就知道了

    那个指令,我查没查到啊

网友G:
    FIFW  FIFR  Q系列 是不是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