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通讯电缆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2-08-21):
三菱Q系列PLC通讯电缆一般用什么型号,与电脑相连。USB接口的,要采购。

网友A:
QC30R2
USB-QC30R2
这种线都是国产的,TAOBAO上一大堆,卖PLC的公司基本不单卖这个。

网友B:
TAO 宝上很多 且很便宜的

网友C:
是24芯屏蔽线吧。

网友D:
手机上用的USB 线都可以!

楼主:
不去淘宝买,大量采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