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在FX2N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用4个位元件的状态来表示一位十进制数据的,称为BCD码(也称8421码)例如:[MOV  K5  K1Y0]则对应Y3、Y2、Y1、Y0值为0、1、0、1
但是运行[MOV  K85 K2Y0]的时候,Y7、Y6、Y5、Y4、Y3、Y2、Y1、Y0的值实际是0、1、0、1、0、1、0、1而不是1000 0101  运行[MOV  K10  K2Y0]的时候,
Y7、Y6、Y5、Y4、Y3、Y2、Y1、Y0的值实际是0、0、0、0、1、0、1、0而不是0001 000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业精于勤

网友A:
照你的例子,mov之后变成的是二进制而不是BCD码

网友B:
楼主,这个传送的意思是十进制传送方式。它的标记符“K*”。如果按你的“要求”,需要写“H*”。

网友C:
除了指定用BCD码执行的指令外,PLC中都是二进制运行
MOV中,你输入的K(十进制),内部还是换算成二进制执行。

楼主:
谢谢各位侠客,我明白了。
业精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