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AUTOCAD求助

楼主(2012-08-21):
我是新手,请问三相线和接触器头怎么对齐啊?

网友A:
右击捕捉按钮,设置,对象捕捉,选中端点捕捉,选中其中的一条线向要对齐的线靠近,出现虚线时,松开鼠标左键即可

楼主:
还有如下,大小如何调整啦?

网友B:
要设置好对象捕捉,用M移动上面三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插入元件的时候改一下插入比例就好了!

网友D(2012-10-24):
捕捉然后找点就好了

网友E:
你用的应该是AUTOCAD的电气版。主要是插入的三相线的间距太大,我试过了,你把垂直间距调到10。建议下个“AutoCAD Electrical 2006设计实战”看看。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