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5中文版如何安装

楼主(2012-08-22):
下载的.iso文件,不是升级文件
虚拟光驱加载后自动运行,开始安装过程前一路正常,未出现感叹号,在安装过程中提示插入disk 1,镜像中有个cd1文件夹不知如何插入所以点击取消,然后仍然在执行安装过程,不知是安装结束了还是未结束时提示安装错误,但是没说是什么错误,
请指点!!
系统是xp sp3

网友A:
使用WinRAR软件对ISO文件进行解压,然后安装,虚拟光驱的高级应用并不适合菜鸟级别的选手使用。

楼主:
按二楼的方法做了,但出现新问题
提示早不到SIMATIC Device Drivers.msi
但是在CD_1\STEP7\Disk1\s7sdd和CD_1\S7PCT\Disk1\s7sdd都有该文件,
指向后提示不是SIMATIC Device Drivers有效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