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GX-DEVELOPER-8.86安装

楼主(2012-08-22):
我以前用过GX-DEVELOPER-8.86这款软件,后来电脑中毒重装了系统,这两天又下载了个GX-DEVELOPER-8.86却怎么也安装不上去,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请各位同行大哥帮忙看看:解压后为sw8d5c-gppw-c文件夹一个,还有一个readme的一个文件,再打开sw8d5c-gppw-c这个文件夹里面有EnvMEL这样一个文件夹,在继续打开里面有两个STEUP没有后缀名的文件,在点下去就没有什么什么反应了,没办法在继续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安装通用环境的文件,软件是从三菱官方网站下载的。请帮忙指点下,谢谢了!QQ:1311756158 邮箱:
jjxpanlq520@yahoo.com.cn
悟无言

网友A:
1.可以通過修改電腦設置來顯示文件後綴名
2.有顯示一台電腦的SETUP才是安裝執行文件
3.安裝環境就在ENVMEL文件下,執行文件夾中的SETUP.EXE執行文件即可
4.若你在安裝時沒有任何反應,請關閉所有殺毒軟體后再測試,最後最好是使用非精簡版的XP系統

网友B:
是的,一定要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才行

网友C:
学习了,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1.可以通過修改電腦設置來顯示文件後綴名
2.有顯示一台電腦的SETUP才是安裝執行文件
3.安裝環境就在ENVMEL文件下,執行文件夾中的SETUP.EXE執行文件即可
4.若你在安裝時沒有任何反應,請關閉所有殺毒軟體后再測試,最後最好是使用非精簡版的XP系統
谢谢2楼兄弟的解答,我对电脑不是很了解,能不能说详细点如何更改电脑的设置,让它显示后缀名?谢谢了
悟无言

网友D:
如果是XP系统,则看下图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了,虽然是取消了前面的勾选,可还是没有那个文件,那个STEUP.EXE的文件就是那个电脑图标的文件,双击它,开始鼠标变成忙碌状,一会后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杀毒软件也退出来了,还是搞不懂
悟无言
yaanlh

网友E:
建议系统装XP专业版的

网友F:
不是电脑问题啦是可以安装得了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