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接热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需要把热继电器的三路都串接起来还是只要接一路,另两路空着好了?

网友A:
三路都要接。串起来,要不动作电流会很大才会起作用

网友B:
只一相就够了。

网友C:
串联起来好,热元件都一样发热膨胀推动顶杆,这样精度高

网友D:
串联起来才符合热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E:
打开热继电器看看不就知道了,到底接几组。一般常用热继电器是回路中使用双金属片,当电流达到一定时使金属片膨胀(变形),“顶”开辅助触点,调整动作螺距就是调整动作电流值。

网友F:
三路串起来才是最理想的

网友G:
单相就可以了,因为三相电机只要一相出毛病,继电器就可以保护了。

网友H:
串接起来,由热继内部机械结构决定,否则其它两相不发热没有变形,阻碍发热相双金属片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