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S7 V5.4使用一段时间再打开时显示未找到有效许可密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2):
我使用的中文S7 V5.4软件,使用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在打开软件时,电脑显示“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把软件卸掉后,重装软件还是这样,谢谢哪位老师给予指教。

网友A:
下个破解密匙安装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试用版的授权,大概是半个月,重新下载个无限期的授权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C:
是因为钥匙的期限到了 你换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