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有一工程,是用冰水冷却设备,现要求,水泵的转速随进出设备的水的温差而调速,温差大,水泵转速高,温差小水泵转速低。
自己想了下,需要两个模拟量,好像变频器的PID功能不行,所以想用PLC+模拟量输入模块+485通讯板+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但估算下来价格较高,有没有这样一种器件,能实现两个模拟量输入后,相减的差用模拟量输出的功能?

网友A:
你大姨妈哦 有一种器件叫做单片机 鉴于你这个水准,你把你那句大姨妈拿掉会死吗

网友A:
你从来不想公司为你提供了那么多机会

jxh668

网友B:
2AD+1D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AD+1DA

3楼说的对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D+1DA

2AD+1DA的价格比我选的方案还高

楼主:
现在看看估计选用台达DVP20EX200R这型号PLC最便宜了,自带4A/D,2D/A

网友D:
买个好点的温度表,具有4-20mA输出的调一下,加个变频器就行啦,

网友D:
搞得哪么麻烦,简单应用达到效果就行。

网友E:
元老级的还要问人?

网友F:
在斗我们玩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买个好点的温度表,具有4-20mA输出的调一下,加个变频器就行啦,

要订做低温的温控表有4-20mA输出的调一下,加个变频器就行啦。估计要几百块呢

网友H:
直接控制回水的温度就行吧用回水的温度还调节转速行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要订做低温的温控表有4-20mA输出的调一下,加个变频器就行啦。估计要几百块呢"
低温表是控制压缩机的,无PID功能,有延时起动,不行的,而普通冷水机在5-10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I:
应该单片机也能接受模拟量信号吧,不清楚了,要去查资料了,能的话,单片机投资最少了

jxh668

网友B:
引用 楼主:

2AD+1DA的价格比我选的方案还高

国产的只要300元左右

网友J(2013-04-25):
单片机太麻烦了....就用一片LM324四运放就行了.....一块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太麻烦了....就用一片LM324四运放就行了.....一块钱...

用加法器的输出到你的变频器就行了!

QQ:346994482

网友L:
可以直接控制出水水温吗?恒温变流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