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谁维护过沈阳机床厂的CAK6140数控机床?

楼主(2012-08-22):
谁有维修过沈阳机床厂的CAK6140数控机床的经验?
开机后出现 错误提示:
439 Z 轴 CNV 。 OVER VOLT DC LINK。
一直找不着故障点, 望高人指点!
jxh668

网友A:
Z 轴放大器过压

网友B:
Z 轴驱动器直流电压过高
电控技术服务

楼主:
从故障信息来讲,我也认为是Z 轴驱动器直流电压过高, 应该是驱动器坏了。但听我们电工讲,他换过驱动器, 还是那样。就搞不汪清楚了。

网友C:
z相伺服放大器直流检测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