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台达PLC  DVP30EC自带的COM2-485通信口怎么通信不成功呢?求高手详细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用程序指令控制的,这么笼统的问题这么让人回答呢

网友B:
硬件,
干扰,
通信格式
站号,
指令,,
报文,你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C:
通讯设备的通讯格式字必须一致才能实现通讯。通讯字的内容自主要有: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等组成。你应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同意三楼的
QQ540940771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   搞定了

网友E:
要写程序的

网友F:
3楼说的有理

网友G(2013-03-11):
楼主、、、、那请问是杂整的啊?我这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F(2013-06-17):
家园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