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下了个软件  不知道怎么激活   EPLAN Electric P8 2.1 SP1  求方法 求激活码和序列号
我把SN-U10066.EG复制F 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然后就变成这张图片了。 怎么还是打不来啊

我按3楼的方法做会出现error 1068错误 ,我电脑是win7 64  会不会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A:
2.1.4的,比较稳定,其它版本的没在身边,要就拿走。
附件: EPLAN_Emulator_3_X32.rar (839 K) 下载次数:26098
  • 下载积分:+1(tiaozhanzhe)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fyl63101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zhanghaijia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hl01)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是没法激活啊

网友A:
    1. 解压, 运行 EPLAN  DONGLES Emulator.exe

       2. 打开 "Dricer" tab, 按下 "INSTALL" button 如成功则显示 "Status : driver is installed" 点AutomaticStart,

       3. 打开 "Emulator" tab, 按下 "Start Service" button. If everything is ok you'll see "HASP/HARDLOCK Emulator
    Service is running"

       4. 打开 "DONGLES" tab 按下 "Load dump" button.载入 hl5189.dng(返回检查Emulator下License框里有数字才成功)

       5. 复制 SN-U10066.EGF 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
          (win7 则用户\公用用户\EPLAN\Common)

网友B:
    5. Copy SN-U10066.EGF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

    复制SN-U10066.EGF 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
    以上目录是隐藏的,需要显示出来

    对于win7 32位
    可能需要复制到:
    C:\Users\Public\EPLAN\Common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就是中文的C:\用户\公共\EPLAN\COMMON。
    以上目录是隐藏的,需要显示出来

网友C:
    我有个2.1的安装都不用那么麻烦的,怎么楼上说的都那么复杂。lwl2008love@新浪点com

网友D:
    直接双击BAT就行了。

    看你能进入到上面那个界面,那应该是破解成功了。

    WIN7要注意看下文件是不是复制到位了,右击BAT格式的文件,点编辑,就可以看到文件复制的路径。有时候在WIN7下执行BAT文件,里面的文件没有复制过去。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做。
    手工
    复制hardlock.sys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复制 MYLOCK.FST 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复制SN-U10066.EGF到 "C:\Users\Public\EPLAN\Common"
    然后把BAT格式文件里的内容删成
    net stop hardlock
    net start hardlock
    echo 仿真狗完成安装,请继续!
    PAUSE
    保存BAT文件,右击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应该是能成功破解的,我2.2的都破解了,就是会提示一个硬件故障,不过不影响使用,每次开的时候会提示个两次这样子,也不算烦。
    附个2.2 64位的破解补丁,里面32位的跟2.1的一样的。
  • 下载积分:+1(dxf337)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jjtd12345)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0(wsir123) 反馈说好
  • 下载积分:+1(cht870422)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ujnwyz) WIN7  64&nbs ..
  • 下载积分:+1(小玉2013)

网友D:
    出错可能是系统问题。我XP下安装的,一开始没注意什么要先英文安装再中文安装,结果一堆路径错。不想重装系统,先将就着用。

网友E(2012-10-25):
    看了半天不知道这是什么软件。用来干嘛?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more0621

网友F:
    求学习  求教程

网友G(2012-11-29):
这是2.1.6版本的呢?还是 2.1.4呢?

网友G:
7楼 能不能说下文件的破解步骤和方法呢?下载了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H(2013-01-11):
不定还是不行啊,我的W7电脑还是运行不了。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I(2013-03-25):
Electric_P8_2.1.6.5473 破解成功,感谢7楼的

网友J:
工控里面牛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K(2013-04-26):
用电子狗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L:
去亿万论坛,破解一大把

网友M(2013-05-26):
我下载了,也破解成功了,为什么建项目以后,里面的模板,符号什么的都找不到

网友N:
7楼的破解补丁可以用,狂顶

网友O(2013-07-02):
谢谢7楼 分享,我下载了,window7 64 安装成功,

网友P(2013-08-12):
运行 EPLAN  DONGLES Emulato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