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8-22):
图中的星三角启动,KM1 , KM2 , KM3 ,我知道其中两个是星形与三角形启动的相互转换用的继电器,但多出来的那个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图中三个继电器各是起什么作用,我实在是分不清楚~~~请大侠指导~~~

网友A:
KM2是Y型,KM2是三角形。你说的那个继电器是热继电器吗?过电流保护

网友B:
电工书说得很清楚,不要拿来这里问。

网友C:
KM1是电源接触器。KM2是Y型。。KM2是三角形。。

网友D:
老大很悲伤性别 男
生日 1985-12-07
Email
284714993@qq.com
楼主应该40高龄了吧,还85呢,骗鬼去吧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装逼党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E:
KM1主接线,KM2 KM3是星-三角转换,星形就是三根线头尾部 相连和三角形首尾相连,KM2 KM3就是这个作用,改变状态

网友F:
你是学电气的吗?

网友G:
你说的那个继电器是 时间继电器KT吧
作用是星型转三角型启动的一个时间延时
延时时间5S吧
希望你能认真学习 知识与经验是从 不耻下问 中积累出来的

网友H:
KM1控制主电路,在一些国外的星角启动中省略

网友I:
KM1控制主回路通断,KM2,KM3实现星形和三角型的切换;

网友J:
说的是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K:
悲哀!!悲哀!!

网友L:
FR过热保护,KT自动换成三角形

网友M:
楼主是真不知还是装处。

网友N:
我好象前几天拜读过楼主的贴子,记得楼主是机电大专毕业的,所学偏重于机械方面,现在想往电气方面发展,看我说的能否帮到你,上图是上电时按下SB2KM1和KM2得电吸合电机做星形启动,同时KT得电计时,KT计时到时KM2断开KM3吸合,此时是KM1和KM3吸合电机做三角形运转。

网友O:
这个电路很不好。一,先合KM1再吸KM2,KM2容易坏因为KM2一盘我们放得小一号。二,KM3和KT要争时间容易转换失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P:
KM1和KM2全吸合时电机Y形启动,
KT是时间继电器作转换用的,使KM2线圈继电,KM3吸合,这样KM1和KM3闭合电机全压运行!
FR是热继电器,作电机保护元件

网友Q:
不知道飘过

网友R:
老大真的很伤悲。敢问老大是干电的吗?

网友S:
KM1是主通路接触器,KM2是星形动作时接触器,KM3是三角形动作时接触器,KT是延时继电器,其作用是启动电动机后,电动机星--三角动作自动转换。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老大真的很伤悲。敢问老大是干电的吗?

如果他是机电出来的,肯定不是干电的,是被电干了!
新人求指教

网友Q:
如果他是机电出来的,肯定不是干电的,是被电干了!
   辟精

网友U:
这么学电工,什么时候出师

网友V:
很长用的星角启动   楼主你是电工吗

网友W: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12-08-22 14:33发表的 星三角启动 :
[attachment=90719]图中的星三角启动,KM1  ,   KM2  ,    KM3  ,我知道其中两个是星形与三角形启动的相互转换用的继电器,但多出来的那个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图中三个继电器各是起什么作用,我实在是分不清楚~~~请大侠指导~~~

KM是继电器,那KH叫什么呢?

网友X:
KM1运行(启动)电源,KM2为星形接法,KM3为三角形接法。好好学习慢慢积累吧!!在干活的同时要多想,加油

网友W:
KM2主触头接通是星形启动,KM3主触头闭合是角形启动,KH是过流保护;

楼主如果一定要知道KM1什么作用的话,很简单,  简单说就是给电机供电,不过不要KM1也可以,楼主可以改下图纸,把KM1的主触头 线圈  常开  都去掉,也可以星三角降压启动,手动的而已,按下SB2不要松手 一直到时间继电器计数完毕,电机变成角形启动,只不过手松开,电机也将停止运转,这样好像没什么意义!

网友Y:
大概就是这样了。很直白吧。画图太臭了。呵呵
很感谢这么认真的回复

网友Z:
楼上的基本都说了。

补充一点:

楼主没搞懂的原因,我想可能还是,由于没太搞懂电机的绕组连接图,以至于什么星呀、三角呀不能完全理解。

建议先了解一下电机星三角接法的知识,我想应该就能彻底明白了!
感谢,胸不错!

网友AA:
一群SB,谁没经历过初学时期,谁天生就会。不要说别人的不是……
感谢能这么想

网友AB:
老大改行吧
QQ540940771

网友AC:
KM1  KM2  KM3为接触器用于主回路,控制回路中KT为时间继电器,FR热继辅助点用于过负荷保护

网友AD:
自己看看书吧,这么简单

网友AE(2012-11-13):
KM1是电源接触器,KM2是星形接触器,KM3是三角接触器。
按下启动按钮后,KM1/KM2/KT得电,电机星形启动。
KT时间继电器达到设定时间后,比如5秒后,KT的延时常开触点闭合,延时常闭触点断开,KM2失电,KM3得电,电机在KM1/KM3下以三角方式运行,完成启动

网友AF:
基础的底子是要的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AG: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说那个主接触器 完全可以省掉 节约成本 是吧?
其实为了安全 通常是不会省的,不能让电机一直有电是不,太容易烧坏了! 还有那个控制电路我也觉得不是最理想的 ,,应该电机线圈接成星型的时候(即星型接触器得电吸合),主接触器在得电!这样对电机寿命会延长不少!
每天一点点

网友AH:
我觉得楼主问的是时间继电器,自持7楼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I:
一群SB,谁没经历过初学时期,谁天生就会。不要说别人的不是……
自持29楼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J:
这个图用继电器都是380V的 是常用的吗?

网友AK:
真心希望大家能互相帮助,尽量不要嘲笑别人

网友AL:
怎么是这个问题

网友AM:
wuyu wu yu a

网友AN:
KT时间继电器 FR热过载继电器

网友AO:
高中时学的,现在回想起了读书时的回忆

网友AP:
KM1是接通电源用的,KM2接通是Y形。KM3接通是三角形。
Andy

网友AQ:
怎么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线圈是380的??
工控初学者

网友AR:
呵呵,一个很普通的贴子引发的“血案”。
其实这个问题没什么不太好的,大家可以再熟悉一下嘛。在这里的人都是从比这个还简单的问题中走过来的,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值得怀念呢。建议大家本着学习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问题,这里不需要自恋和嘲笑,需要的谦虚与大度。
工作是从一点一滴中做起的,收起自大的想法,为打造精品国贷而努力吧!

网友AS:
同意48楼,大家都是从初学者开始的,不要打击嘛,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会进步

网友AT(2012-12-17):
KM2是Y型,KM3是三角形。你说的那个继电器是热继电器吗?过电流保护,KT是时间继电电器,QS是总电源开关

网友Q:
我再补上一题,假设有一个240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那延时该怎样计算?

网友AU:
真悲哀,楼主非电工出身!

网友AI:
我再补上一题,假设有一个240KW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那延时该怎样计算?
那么大的电机,你见过用星三角启动的吗?

网友Q:
呵呵 货轮码头有时间老兄去瞧瞧

网友AV:
km1和km2吸合是星形连接,km1和km3吸合是三角形形连接。km1和km2吸合后8秒左右km2断开km3吸合完成星角转换!
小猫

网友AW:
本人也是半路出道,对电气无比痴迷与感兴趣,六十岁学打拳,未时未晚.虽现已取得高级证,回想往事,也有同楼主同样的遭遇,不过要想中国的制造业由制造到创造,实现质的创新飞跃,需要大批不耻下问实干兴邦的人!

网友AX:
又来骗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