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FP-X PID加热控制程序

楼主(2012-08-22):
求各位大师给我一段FP-X PID加热控制程序,要求:四路加热输出控制四固态继电器再控制加热管加热,温度设定150度超温5度报警停止加热,低于145度开始加热。我邮箱:
wyhghmei@126.com

网友A:
很简单的,只要用一个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来控制加温。高温报警和加温都是靠温控器设置实现的。把加温报警端接到一个输入端,温度感应用热电偶感应就可以了。温控器上有要接的端子,按需求来接。其中L,N,OUT,PV,EV都要接。电气图我不会用CAD画,就不给你了。程序更简单了,只要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