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西门子S7-300通讯怎么连接

楼主(2012-08-22):
我这里有个工程是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S7-300通讯,但是始终不能通讯。
我的通讯接线是昆仑通态的7(485+)、8(485-)、5(GND)分别接S7-300的 3(D+)、8(D-)、5(GND)。
有没哪位朋友试过用这两个产品通讯的,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注意S7-330通讯口是MPI还是DP,在屏的设备窗口中选择好你的屏的COM口号(代表通讯模式),不是电脑的COM口,仔细核对通讯参数,应该就可以的了。